一个可以在220v和48v工作LED灯电路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05):
如果开关是用户操作的话,比较危险

危险

网友B:
是呀,起码保险丝的位置就很尴尬!

网友C:
这要看你后级的LED灯的电路结构,设计必需有针对性。

网友D:
不妨你把可充电的手电筒的电路改一下,,应该要合适点

网友E:
不好用的,到了48v变萤火虫了

网友F:
这个电路问题太多了 。

1:S1切换太危险
2:保险丝接到S1前面为好
3:即使有保险丝,但其实能起到的保护作用很有限。
4:48VAC的时候,那个C1的耐压估计就不够了。
5:这种RC降压电路能用半波整流就不要用全波整流

网友G:
好恐怖。这种设计不好。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设计如何啊

楼主:
多多提意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H:
12楼图有错,整流桥右上二极管短路。
按钮释放后晶闸管会怎样动作?楼主想过吗?

劝楼主别在这种东西上面打主意,再怎么改,也不会好用,而且很危险。

楼主:
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48伏是直流啊220v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