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各位老大 帮帮忙

楼主(2010-10-05):
我的虚拟机没有linux.iso 请各位帮帮我 传个给我。谢谢!!

网友A(2010-11-20):
新建的虚拟机要选择用linux的才行,安装完linux系统后,虚拟机控制那里有安装增强功能的,选择它然后再linux里面会有一个cdrom的,挂载它安装就ok的,我用的是virtualbox,

网友B:
iso那么大,传也的传私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