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款红外报警芯片,不知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10-05):
YL-05的报警器,里面有个IC,上面好象有40PY字样,是DIP14的IC,1脚输出驱动报警声,4脚VC,11脚GND,13.14驱动LED。8脚红外接受输入,请问是型号?

网友A:
这样的ic很多,sonix的2501就是这样的,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可以找我,QQ1053009620

楼主:
2501是一款单片机啊,我想这个IC应该是标准品吧

网友B:
不用单片机那么奢侈的,我拆的一款红外报警器,就是一个14pin的4通道运放搭成的PIR感测报警,不过楼主说的这个脚位情况,不像常见的14pin 运放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