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在12864上显示的内容

楼主(2010-10-05):
我想在12864的第一、二行显示的内容,每24小时变化一次。
而第三、四行显示日期和时钟,并且在第一、二行变化时,日期和时钟不变。
程序怎样编写。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我将DS12C887读回来的小时,每24小时加一,来实现上面的功能。
我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A:
其实啊,实现不难,关键是程序的架构要好,可维护性强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先谢谢了。

网友B:
要看你的屏是用什么芯片驱动的,加我QQ:584408776
我给你例程你

网友C:
我用过ST7920控制芯片的12864,如果是这个控制芯片:
看你那种像是字符显示,那么第一行就是设定地址,送数据,
第二、三、四行都一样,只是地址和数据不同。
而要实现你说的功能,你下面有时间不是么,那么就检测,等到24小时去更换一二行的内容,
而下面的时间显示,自己可以看,如果没有秒的显示可以每分钟更新一次,有秒的话,
就把秒的显示位置,每秒更新一次,当分钟变化了,就去更新分钟,小时变化了就去更新小时。

楼主:
我的12864是长沙太阳人的KNY12864-20M,带字库,用ST7920控制芯片的12864。
我将时间读回来编的程序,不管用。

楼主:
我的程序:/**************************************/
/*显示*/
/**************************************/
void xs()
{
        uchar i;
        flag=0;
        if(miao==10)
        {
                flag++;
                if(flag==0)
                {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
                if(flag==1)
                {
                        flag=0;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0[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
        }
}

楼主:
需要怎样修改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C:
在这之前你确定自己可以操作你的12864了吗?
我建议你最好是先能操作它去做别的,比如先写一下字符的显示。
因为看不到你的底层操作,所以也不能确定你是什么问题。
你先别写其他任何的程序,只写让他显示字符,当这样能做好,其他的就全部迎刃而解了。
你说呢?

楼主:
我自己可以操作你的12864了,前几天刚完成了DS12C887和12864的时钟显示,我想让三、四行显示日期和时间,一、二行显示汉字,就是经励志方面的语言,每24小时变换一次。
上面的程序我是将887的miao(秒),读回来每十秒变换一次,没成功。
请您指点。
谢谢。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D:
要实现每10秒显示更新一次,你最好要在小于1秒的间隔去读时间,否则显示就会不正常。
上面的程序,miao 的值如何得到?

楼主:
miao的值,是从887读回来的,不知道这样用行不。

网友D:
我知道你是从时钟芯片读来的,你没做任何处理?还有读时间的间隔是多长?

网友D:
那肯定不行,再加个变量delay.
if( delay != (miao/10)  )
{
delay = miao/10;
...
}

楼主:
是不是这样:if( delay != (miao/10)  )
{
delay = miao/10;
flag++;
if(flag==0)
输出一行内容;
if(flag==1)
输出另一行内容;
}

楼主:
是这样吗?

楼主:
刚学习,请您别急。

网友D:
void xs()
{
        uchar i;
        flag=0;    //这个也有错,永远只会输出(flag==1)的内容。
...
}

楼主:
那么将这句去掉行吗?

网友D:
flag可以去掉,在定义出初始化为0。

楼主:
将读回来的miao怎样处理,能说详细一点吗?
谢谢。

楼主:
是不是这样:if( delay != (miao/10)  )
{
delay = miao/10;
flag++;
if(flag==1)
输出一行内容;
if(flag==2)
输出另一行内容;
}

网友C:
我自己可以操作你的12864了,前几天刚完成了DS12C887和12864的时钟显示,我想让三、四行显示日期和时间,一、二行显示汉字,就是经励志方面的语言,每24小时变换一次。
上面的程序我是将887的miao(秒),读回来每十 ...
引用 楼主:

:L :L :L
什么叫我的12864。。。。。。。好像你从我这里买的似的...:L
晕了~~~:L

楼主:
对不起,说错了。就是我买的12864液晶显示模块。

楼主:
今天收获很多。
谢谢。

网友C:
有收获就好。。。
嘻嘻~

楼主:
程序还没成功,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D:
if(flag==1)
                {
                        flag=0;  //这里还藏了个flag=0。

}

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不更新?还是只有第3,4行更新?还是10S更新不准时?

楼主:
第一行没显示,其它行正常。
因为我就想让第一行变化。

楼主:
我又将程序改了改:
/**************************************/
/*显示*/
/**************************************/
void xs()
{
        uchar i;
        miao=mm;
        ///flag=0;
        if((mm%10)==0)
        {
                flag++;
                if(flag==1)
                {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
                if(flag==2)
                {
                        flag=0;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0[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
        }
}

楼主:
程序下载后,光显示第一个if{}里面的内容。转换不到第二个if{}中。
请指点。
谢谢。

网友D:
while(dis0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
                       i++;
                     }

这里有问题啊。

楼主:
我改完了,还不行。

楼主:
我又改了下程序:void xs()
{
        uchar i;
        mm=read_ds(0);
        ///flag=0;
        if((mm%10)==0)
                {
                        flag++;
                        //delay(50);
                }
        if(flag==1)
                {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flag=0;
                        i = 0;
                    while(dis0[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0[i]);
                       i++;
                     }

                }
                //if(flag==2)
                        else
                {
                        flag=0;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
}

楼主:
有意思的现象:很长时间是else的内容,到10秒时 if的内容闪一下,又改成else的内容。
我再查查,成功了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D:
if((mm%10)==0)  -> 如果在1S内读了1次以上的时间就会出现闪一下的现象。

网友E:
理解显示原理后,再找个例子看看,不难

楼主:
那应该怎样解决呢?

楼主:
现在显示没问题,就是实现其它功能还不行。
谢谢大家。

网友F:
根据需要清屏更新一次不就成了。

楼主: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谢谢。

楼主:
我这样写选择语句行吗?
if(flag<=5){};
else{};

网友G:
好象很简单的吧?

楼主:
能给指点指点吗?

楼主:
if(flag<=5){};
else{};
我这样写选择语句不行。
下载后程序光显示if里的内容。

网友F:
详细就是到达指定时间清除、更新dispram,显示。  if(条件成立){清除dispram,更新dispram,显示}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问题已解决,也是通过网络求助。

网友H:
回复能不能得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