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一个0.5V-4.5V的信号,如何用MOS管扩流50mA?????

楼主(2010-10-05):
急:一个0.5V-4.5V的信号,如何用MOS管扩流????????
要求,扩流后有最大有50mA的驱动能力。信号范围0.5V-4.5V。供电电源为5V。

网友A:
50MA一定要用MOS管吗,你可以考虑用运放构成串联负反馈,后级用乙类互补推挽功率放大,驱动电流可以达到1A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用多个轨对轨运放并联。

网友C:
其实楼主东西的难点相对来将主要在0.5V的压降上面,至于阔流楼上两位的方法都很好!个人建议多个轨对轨运放比较来的直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