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08AD 在keil c中选器件

楼主(2010-10-05):
stc12c5608AD 在keil c中选器件,应该选择那个系列的芯片啊!!

网友A:
如果只是编译需要,无论哪个标准51器件都无所谓,只要包含你需要的H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哦,也就是我选atmel89c51就没问题了

网友B:
stc官网上有uv2和uv3的库文件,下载下来替换就行,uv4可以用uv3的文件
www.****ducst

网友C:
选个大于等于8k flash的就行

网友D:
官网有器件的头文件,很方便。

网友E:
stc单片机选型确实是个问题。最好联系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而且软件的编译的速度特别慢。

网友F:
随便选一款8052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