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电源的GND用稳压二极管抬高问题

楼主(2010-10-05):
各位大侠,最近在看铃木的mos放大电路设计时遇到,三端稳压电源的gnd接入稳压二极管提高输出电压的。没有弄明白原理,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啊。

附加个疑问:是否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电流容量达到三端稳压电源的输出电流?

感谢!!!

网友A:
如不接稳压管,输出15V,接了管子就等于垫高了2V,输出就是17V 了。

网友B:
输出电流仍旧由三端稳压块决定。稳压管通过的电流就是三端稳压块g端通过的电流,电流比较小,我记得资料介绍的是这样。另外这样接法稳压精度就由稳压管决定,所以就底了些。

网友C:
三端稳压块的输出稳压值是相对稳压块本身的GND为参考点的.

如果你把这一个参考点"GND" (稳压块的GND脚)电位抬高了多少,输出电压就抬高了多少.

好比:

170CM身高的你.
是以你脚底为参考点,到头顶的高度.

但如果你站在海平高度为10米的地方处,
你头顶的海平高度就是:11.70米.

参考点不一样.

网友D:
稳压管上的电流=三端稳压器的空载消耗电流,和输出电流没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可我没看懂原因啊。能大概说说吗?
先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空载电流是否等于稳压管的稳压电流?

网友E:
7楼:
”这个空载电流是否等于稳压管的稳压电流?“
那可不一定,此电流由三端稳压芯片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大,如果负载电流大于了稳压管的稳压电流也可以吗?是否只要不超过IZ的上限值就可以?
我觉得负载电流回路经过了稳压二极管。

网友F:
负载电流并不流过稳压二极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王工能解释一下吗?
1、我认为电流的回来是经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从三端稳压电源的输出流出经过负载到达稳压管的“地”端,到此就结束了吗?还是到达三端稳压电源电源的GND结束?

2、再就是2v稳压管怎么工作的,产生了2v电压?感觉用2v稳压管的工作原理没有想通。

网友G:
不知LZ,学过电路分析没有?
如果没有,还是应该补上。

光是靠日本科普书,不行啊。

基本的东西没明白啊。

1.负载电流当然不会流过稳压二极管,流到地当然就结束了,地是回路的公共参考点位,当然就结束了。
电流咋能由地反过来又流回二极管呢?

2.   2V二极管反向击穿,上面形成2V压降,有啥不明白?

基础太差,要看电路分析,基本电路。
对线性稳压电源来说,
还是先看懂分立元件串联稳压电源电路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前辈教导!努力补上。

网友D:
楼主这个图的等效电路,框内是7805的结构
不用再细说了吧

网友H:
这种电路如果要使用,输出端最好并一个略高于输出电压的稳压管,否则三端稳压GND上的稳压管断路了,输出电压约等输入电压了

楼主:
不知道上述理解对否。我觉得影响对这个稳压二极管用法的原因是:AB间压降是23v。

网友E:
17楼这是什么图?
15楼的图就错了,你接着再错?

15楼的图,方框表示7805内部电路。框与电路怎么能够加点(dot)?加点表示联接,这是引脚,并非联接在一起的。

Vcc是25V,没有二极管,A点就是25V?那还要这个稳压芯片何用?

楼主:
:sleepy:
再想想。

网友E:
19楼:
首帖的图是对的。不过,不要同时画上正负两片稳压芯片,只画一路比较清晰。
想搞清楚输出电压为何是增加了2V达到17V,把2V稳压管两端标出正负极性,15V也标出正负极性,看看是相加还是相减。
想搞清楚输出电流是否经过稳压管,把所有电流都画出来(包括为7815供电的电源和负载),并标明方向。

网友D:
17楼这是什么图?
15楼的图就错了,你接着再错?

15楼的图,方框表示7805内部电路。框与电路怎么能够加点(dot)?加点表示联接,这是引脚,并非联接在一起的。

Vcc是25V,没有二极管,A点就是25V?那还要这个稳压芯 ...
引用 网友E:

框表示那部分电路是在IC内部,严格的画法确实是焊盘才对
用画图太麻烦啦
1.2V bandgap的地应该是接到下面那个引脚上,这个确实是电路上画错了

网友I:
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为基准GND电位的15V,所以加了2V稳压后,相当于GND=2V,自然原来的15V变成了17V了

网友J:
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