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单端反激,求解

楼主(2010-10-05):
第一次做电源玩,输出5V/1A,用的是3843
电源现在能跑了,刚上电输出5.3V左右,然后慢慢降到5.049V左右(一分钟左右),

MOS管有点热,测DS波形如下图A

我看书上好像应该是B才对,请问A的红线部分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再问一个:3483启动电流时1mA,加入我输入时12VDC的话,那么电源和3843的Vcc脚之间的电阻(12-8.5)/0.001=3K5,而实际上,我把电阻降到330R的时候,3843还未工作,Vcc电压达不到8.5,后来改为220R,这是Vcc是8.5V,这样算来,启动电流不是15mA了。怎么解释呢?是我理解错了嘛??另外,此时3843的8脚电压只有4.3V左右,也不正常。

网友A:
是12V直流输入么?
如果是,何必用变压器附加绕组的方式供电?直接用12V给芯片供电就行了。

楼主:
嗯,是12VDC输入的
谢谢。

2# maychang

网友B:
3843的启动电流哪里只有1ma那么小啊??
启动电压时8.6-30v的范围,你可以直接使用12v供电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