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驱动LED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0-10-05):
上图中,在说到驱动LED时书本里有一句话说“P0口其引脚必须外接外部上拉电阻”,不理解
我觉得像图中用灌电流的方式已经能够点亮LED了,驱动电流也算好是10mA左右,也能亮,为什么书上说“必须”呢?

网友A: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加上拉电阻,楼主的这个电路不需要加。

网友B:
用作II/O口时须接上拉电阻。

网友C:
OC(或OD)门就是一个开关,这样你就知道是不是“必须”了。

“P0口其引脚必须外接外部上拉电阻”这句话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网友D:
楼主看一下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吧!

网友E:
灌电流不需要,拉电流就须要上拉了

网友F:
P0口试集电极开路输出结构,其本身只能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所以当需要使用该端口输出高电平时,必须使用上拉电阻,如果只需要低电平驱动,则自然不需要接这个电阻。

网友G:
P0口试集电极开路输出结构,其本身只能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所以当需要使用该端口输出高电平时,必须使用上拉电阻,如果只需要低电平驱动,则自然不需要接这个电阻。
=================================================
这样说就透彻了

网友H:
同意8楼的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
P0口的结构我看过了,所以才对“P0口其引脚必须外接外部上拉电阻”这句话产生疑问。

网友I:
我也进来看看,学习了

网友J:
楼主这样用,可能存在问题的。51单片机的灌电流一般比较小,一个IO还行,要是整个系统的多了,可能会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单片机的IO或者整个单片机烧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K:
P0口试集电极开路输出结构,其本身只能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所以当需要使用该端口输出高电平时,必须使用上拉电阻,如果只需要低电平驱动,则自然不需要接这个电阻。 ...
引用 网友F:

这才是能力的体现!!!顶你!

网友L:
P0口如果你要输出高电平.才需要加上拉电阻.要不得不到高电平.内部有没有上拉电阻或者上拉三极管

若是只要输出低电平.可以不加.但为了电路更好的工作状态.加还是有好处.又不难加.一个排阻搞定.从40脚往回倒.刚好10个的排阻.

网友M:
楼主这样用,可能存在问题的。51单片机的灌电流一般比较小,一个IO还行,要是整个系统的多了,可能会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单片机的IO或者整个单片机烧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引用 网友J:

高亮的LED用2-3mA已经很亮的,而且不少IO驱动的LED是动态或加三极管点亮的,平均电流更小。而且不少MCU的单IO驱动可达20mA, 总体达100mA。例如STC的PDIP40封装的芯片。:)

网友N:
从另一个角度,图中的R1接到VCC,也算上拉电阻。

网友O:
灌电流不用加上拉电阻,如果输出电流就需要上拉来提供较大的电流。

网友P:
你看了片子内部结构就知道除了P0口外 其他3口都接了上拉电阻 所以 一旦P0口要用作I\O口使用 就必须接上拉电阻

网友Q:
灌电流不需要,拉电流就须要上拉了
引用 网友E:

正解!

网友R:
如果D1的方向改变是不是必须加上拉电阻呢!!

网友S:
这个要看51IC资料的,要是内部以有上拉的话,可以不用上拉。

网友T(2011-04-02):
学习了,不错,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U:
P0口试集电极开路输出结构,其本身只能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所以当需要使用该端口输出高电平时,必须使用上拉电阻,如果只需要低电平驱动,则自然不需要接这个电阻。
===================================== ...
引用 网友G:
说的好

网友V:
又学习到了..谢谢楼主,谢谢8楼的解释

网友:
总结上面的意思就是,当你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流时,并且接口又不能自己提供,所以只能加上拉电阻了啊!
我个人看好8楼的解说~~~

网友W(2013-05-31):
引用 网友R:
如果D1的方向改变是不是必须加上拉电阻呢!!

肯定的了,看看六楼的前29个字。你会收获很大。可以先百度一下什么叫做集电极开路结构。我也是刚刚学习了,牛人的话总是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网友X:
现在的教材...误人子弟呀!

网友Y:
八楼说的对!

网友Z:
这么多人都认为不是必须吗?
必须接R1才是正确,在这里R1是一个限流电阻,无谁是P0.0输出高还是低驱动LED都是必须加。
不加可能出现以下问题?
1、P0.0口长期工作超负荷状态,可能损坏P0.0或对MCU生产不稳定的因素。
2、如果P0.0是大电流IO(现在很多在150-500mA),那就可能烧LED,电源被拉死。
R1必须加。
大家看问题要多面,没有误人子弟,反是我们误人子弟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