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V反向耐压的肖特基余量够么

楼主(2010-10-05):
做一个升压的DC/DC,用的是移相全桥结构,原边70V直流输入,副边400V直流输出,功率大概在1KW,请问副边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用反向耐压1200V的管子安全不安全?

网友A:
反向耐压1200V,大概不是萧特基二极管。萧特基二极管好像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么高耐压。
1200V一般是够用了,除非你的电路参数设计过分不合理。

网友B:
反向电压是否合适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楼主:
RHRP8120
初步想用这个快速软恢复的二极管,用在副边,其反向恢复时间一定要够快吧!
如果有1600V的就最好不过了,斑竹知道这种耐压等级的二极管么

网友C:
肖特基管耐压都不高,结构所致,快恢复管不是肖特基管,快恢复管有高耐压的,比如STTH512(5A/1200V)等。

楼主:
呵呵,朋友你可否推荐一下1600V的管子?也是在5A左右的

网友D:
肖特基二极管没有这么高电压的管子,
电感

网友C:
去经销商处问问就知道了,型号尾缀应该是516,但高压小电流的难找,多为电流较大的,1200V耐压的应已够用。

网友E:
用1000V耐压的最普通4007就可以了,没必要弄那么高耐压的。

网友C:
高频整流用4007是不行的,还是要用快恢复管。

网友E:
高频整流用4007是不行的,还是要用快恢复管。
引用 网友C:

:(  , 突然看见他好像还要求1KW输出呢,呵呵,也不知道电压多少,估计电流小不了,如此看来满足反向耐压快恢复都未必能够

网友A:
现在有一种快恢复二极管,型号是RF4007还是什么4007,前面两个字母没有记清楚,不过后面四位数字肯定是4007,封装也与1N4007相同。耐压1000V,正向电流1A,可以用于开关电源。
不过,离楼主5A要求尚远。

网友E:
现在有一种快恢复二极管,型号是RF4007还是什么4007,前面两个字母没有记清楚,不过后面四位数字肯定是4007,封装也与1N4007相同。耐压1000V,正向电流1A,可以用于开关电源。
不过,离楼主5A要求尚远。 ...
引用 网友A:

发现放假后俺脑子开始不断短路,呵呵,连1000W/400V也没看出来了。。。

晕,倒塌,开始脑残。。。

嘿嘿,喝俺的好茶养脑去。。。

网友C:
看来小夜的假期过得很悠闲……

网友B:
回复 网友A:

UF4007

网友A:
15楼:
对了,是UF4007。

网友B:
那是1a1000v的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算了,这样的高压低电流输出,还是参照阮新波教授说的,副边用桥式整流吧!不用全波了,免得变压器绕制起来太麻烦,但是高频整流的整流桥也不好找呀!最理想的是有1200V,5A左右的

网友F:
肖特基中的大杀器--碳化硅

楼主:
貌似很高级,这种东东贵么?大蚂蚁

网友F:
*币几至十几元,视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