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

楼主(2010-10-05):
笔记本移动电源,我用一颗FB5138,做了一个输出功率70W的多用移动电源。一开始用,还正常,但用了不到一个星期,M头19.5输出时,空载电压变成了16.4V,而且带载的3.5A的时候,电压没有升压了,后来换了个N-MOS AOD484,好了。但不到两天,又坏了。求求师傅们指导,原因何在

网友A:
你自己做的,问谁呢?

网友B:
慢慢量吧.

你的问题好比:

打电话问一个与你N远,也从不沟通的人:搞不清为什么自己为什么老是一星期左右就成了月光族一样.
谁会知你钱用哪去了呢?

慢慢找你的"消费点"吧

网友C:
必需给出具体电路、所用元件等详细信息。

网友D:
现在好多独显笔记本用70w功率有点小了。

楼主:
file:///C:/Documents 就是这个了。我只是在CTL脚和OUT脚加了驱动电路

楼主:
我是刚出来的,不好意思。

网友E(2012-02-02):
在MOS管前加上放大级,让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F(2012-03-06):
有没有做过 三星I9100手机的后备电源啊   D-D+那里需要识别电阻不?   谢谢大虾门   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