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波长可见光(再次修改)

楼主(2010-10-05):
用一定波长的红外激光照射第五版*币上的荧光字,会使荧光字产生一定波长的激光,通过对此激光的检测可辨别钞票的真假。由于仿制困难,故用于辨伪很准确。如图1所示。

原理:波长在980nm的红外激光器所发出的激光束照射*币纸币的红外上转换材料防伪标记上(红外上转换材料是一种特殊材料,经980nm的激光束照射后,能产生波长比红外激光波长短的可见光),其产生的可见光(320~700nm)

在图1白色框内都会有激光反映,这个区域在紫外光下可以看到黄色荧光的面额数字,如图2所示。经试验,很多假*也可以做出紫外下的这个特征,但是红外激光照射下就没反应了。

想请教下朋友们如何可以检测到这个可见光斑呢?现在也准备购买一款视角比较长的一字型的红外激光灯为了使光斑效果更宽更明显,不过问题还是如何对此可见光进行检测呢?还望朋友们多给予意见,谢谢!

网友A:
LZ没见过变造币吗?

呵呵,你在那想心思绕弯子了。

变造币的作假手段之一就是把真币的一部分合成到假*中,结果就是亦真亦假,非真非假,此时你仅依靠测波长如何识别真假?!

另外,honeywell有类似的成品传感器,应该是用在条形码识别上的,应该也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嗯是的 如果变造币那确实就不行了 所以说这个激光检测只是其中的一项,也需要配合红外、紫外、还有小夜老师说的磁性等其他辨伪方式,目前的一步就是想加上激光辨伪功能(因为很多成熟产品也已经有了激光辨伪功能),所以还望多多指教,核心问题是不是如何检测产生的可见光(320~700nm)呀?
3# yewuyi

网友A:
估计检测不出来了,各种光都混在一起了吧!?

而且用红外能激发紫外码?

估计还只能是图像识别。

楼主:
原理:波长在980nm的红外激光器所发出的激光束照射*币纸币的红外上转换材料防伪标记上(红外上转换材料是一种特殊材料,经980nm的激光束照射后,能产生波长比红外激光波长短的可见光),其产生的可见光(320~700nm)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他的原理,应该是一个成熟技术,很多设备已经用了,好像是得用特别敏感的接收器件,具体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加个滤光片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