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直流电源方案??

楼主(2010-10-05):
目前有+200V,+24V的直流电源,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100V的直流电源,请各位高手指教,求方案中。。。。。。。

网友A:
要输出为负,如果是有变压器的电路,将整流滤波部分各元件均反接,反馈极性也反过来。
若是不隔离的电路,则应采用Buck-Boost拓扑。

网友B:
不隔离的话用你那个+200v做个buck-boost直接输出极性反向就好了。
如果要隔离,那么你那两个输出都可以用来做升压或降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的电路中没有变压器,电路不要求隔离,一般对于输出-100V左右的buck-boost电路,有什么比较好的电源芯片?
如果选用24V升压电路,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可以升上去?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可以直接工作于100V的控制芯片,可以直接工作于24V的控制芯片倒是不少。
如果决定使用100V电源,可以考虑
1、电阻加稳压管降压。因控制芯片耗电量不大,电阻加稳压管降压的能量损耗还可以接受。
2、采用UC3842这类可以自启动的芯片。启动后由开关电源自供电。
3、采用Top-Switch系列,这类芯片可以工作于100V电压下,而且控制部分和功率管做在一起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