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向可控硅 廉价的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0-10-05):
求双向可控硅 廉价的过零检测电路!
网上都是用MC的带过零检测光耦,有没用阻容分立器件组成的廉价电路!

网友A:
太廉价的 稳定性应该 不会太好吧

网友B:
可以在整流桥后滤波电容之间加一个二极管,从其二级管前取信号,分压后再用AD或比较器得到同步信号。
我们的一个批量产品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C:
过零检测都是用廉价的1/4W插件电阻进行分压、限流,呵呵。阻值一般为1M

网友D:
3楼说的对;
但要注意抗干扰,如果只有一个板子工作没什么问题,如果有许多在一起工作,220VAC就会有畸变,影响你的检测;

网友C:
一般电阻分压后,接个102左右的电容进行滤波。滤除尖峰干扰。
不过也可以通过软件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