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问一下如何选arm处理器

楼主(2010-10-05):
我刚学过arm嵌入式的一个课程,对arm比较感兴趣。现在想选一款好点的芯片,加上外围电路在上面跑android。不知道怎么选芯片。我发现我能找到的市面上的arm资料很少,一般都是高通,TI之类的,我总觉得我选择的面很窄。不知道高手们怎么获取信息选芯片的。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跑android一般系统频率都要高些,500M以上的一般可体现不错的性能。一般都得ARM11及以上。一些芯片像JZ4760,RK2808,三星ARM11(型号不太记得),OMAPXXX(型号不太记得),coreLogic7550等等应该都可以啦。

网友B:
选三星的ARM11吧,到三星的网站上看看

楼主:
多谢大家,不过我还想知道,如果我选了一款处理器之后,下一步怎样操作比较方便呢,是买人家做好的开发板号呢,还是怎么办。好像比较新的芯片大多是国外的,而且不易找到开发板

网友C:
硬件先从简单搞起,弄个最简单的arm,然后慢慢进步。
android想搞,直接搞纯软件就行了。
别开始啥都想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