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高级定时器 PWM 输出极性问题

楼主(2010-10-05):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配置输出极性(TIM 输出比较极为低)

楼主:
请教我上图理解正确否?

网友A:
PWM输出的信号极性有两个选项决定,一个选项是PWM模式,另一个选项是输出极性控制位。

请看定时器的框图,PWM模式的选择决定OC1REF的极性,例如当选择PWM1模式时,OC1REF信号是"正极性";而选择PWM2模式时,OC1REF信号是"负极性"。输出极性控制位决定OC1与OC1REF的关系,TIM1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就是配置这个控制位,选择TIM_OCPolarity_Low时表示把OC1REF反相后作为OC1输出,选择TIM_OCPolarity_High时表示不反相OC1REF,直接输出到OC1。

楼主:
理解 谢谢香斑

网友B:
还与你计数方向有关,总之无论你想输出怎么样的PWM,合理配置总可实现

网友C(2013-08-28):
引用 网友A:
PWM输出的信号极性有两个选项决定,一个选项是PWM模式,另一个选项是输出极性控制位。

请看定时器的框图, ...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2015-03-03):
说的太好了,手册上没说清

网友:
想了好久没搞懂,没想到一来这就懂了,顶!谢谢香水城!

网友E:
STM32 高级定时器 PWM 输出极性

网友F(2015-06-25):
引用 网友A:
PWM输出的信号极性有两个选项决定,一个选项是PWM模式,另一个选项是输出极性控制位。

请看定时器的框图, ...

hao...............xiexie

网友G:
一个选项是PWM模式,另一个选项是输出极性控制位

以前还没注意这个问题呢

网友H:
跟版主学就是快呀,比看书好多了

网友I(2015-11-18):
PWM就是方波,为什么有极性的说法呢?

网友J(2016-09-08):
香水城一点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