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本侠来解释AVR到底便宜不,保证所有人shutup

楼主(2010-10-05):
根据前天来我们公司的AVR销售说的:) 。
1.原来AVR便宜并且货源多是因为有人串货。例如我们厂里只要1000片,每片10元。结果代理为了压低价格,向atmel买了1万片,每片6元。那么剩下的9000片就是代理放到市场上去卖了。所以现在atmel给每个终端客户都配了个号,有时候会核对,是否代理真的卖了这么多。

2.上面的一条还不是重点。另一条是报真实的销售额度。

3.从技术上看,PIC和atmel的8位机没有本质的区别。atmel的sram大一些,有1k,还是连续的,所以搞个大数组比PIC方便。PIC的CCP每个引脚都可以输入,但是atmel的只有一个,还不是和CCP引脚共用的,今天就吃亏了。用atmel的ccp去测频率,本来以为和pic一样,结果......

4.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你用GCC,的确有很多资料,书上都说了,copy代码吧,修改代码吧,而不是从头开始编。但是GCC的编译效率的确比不上IAR,如果你用GCC写E2ROM的程序,时序肯定不行。
另外一个我碰到的问题是,当GCC升级时,GCC有时候会修改头文件。168的就改了,可能和datasheet升级有关,不过好歹你也留个兼容的呀。

 另一个就是atmel的寄存器兼容性没有pic好,PIC基本都一个样,atmel老是这里改改,哪里改改。
5.同意向数字信号处理方向前进。这个才是技术呀。

网友A:
楼主不报型号又来胡扯了。一定是五行欠揍。

网友B:
唉,看来本人的语文水平真是不行啊,我看了半天真没看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C:
AVR确实不错,但是现在确实太贵了,而不是以前便宜。它的价格已经比性能/功能更强的32位机还贵了。
GCC本来就是免费的,它的性能也许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如果会用,效率不会差。另外EEPROM接口应该直接连接到相应的I2C或SPI引脚上去,而不应该用软件模拟时序。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要模拟,也不会存在任何问题,12MHz时钟下AVR可以跑软件USB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网友D:
2、3、4、5就不谈了。

但第一条,你明显是被AVR的销售忽悠了,呵呵,芯片厂出给代理商的货都是有编码区分的,要想查到是从那个代理商流出是很容易的。

ATMEL也不可能给每个终端客户配号,呵呵,那纯粹是忽悠你的,只有一些超大客户才会有配号,甚至可能为了不影响市场正常销售会做特殊打字,这些货都和客户谈好了较低的供货价格,不能随便变动,否则就可能失去这样的大客户,但在供货紧张的情况下,有一些代理会私自截货并拿到市场上高价转卖,有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芯片厂都可能直接发货到终端客户手中,而代理商只需要履行商务手续即可,最极端情况下,甚至发生过终端客户采购人员和代理商联手炒货的情况,这完全是利益驱使。

但关键的问题是:市场缺货,芯片厂只能优先保证大客户的货,中小客户自然就。。。

网友E:
楼主被骗的实在是……
AVR涨价的原因是多方面,经济大环境、Atmel自身、国内渠道的变更、炒家炒货等,这些都是暂时的,前提一旦不存,一些都将恢复正常,除非Atmel不再存在。
市场,真的不是很多技术人员想像的那样,普通销售的理解也一样不靠谱。

网友F:
主要是信息部对称,很多工程师被丫的一群销售给唬住了

网友E:
问题是销售往往自己不懂,又牵扯到自身的利益,所以满口胡诌。
商场的事,并非在场就能了解,需要大量相关信息的收集、分析、整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网友:
兄弟,6块的成本,可以卖10块,有那么高利润吗?一般在10%----15%左右。

网友G:
最近降价了一点点,还是太贵!

网友H:
LZ 把枪打了
O(∩_∩)O~

网友I:
dip 封装的还是天价

网友J:
AVR实在是太多人用了,供不应求。

网友E:
哪里是太多人用了,限产导致供货不足而已,经济大环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Atmel一家如此,整个半导体业都如此,一**商再趁火打劫哄抬物价才导致部份芯片价格不正常,有自己渠道的则根本不受影响,随着*币的升值价格反而下降,这才是真相。

网友J:
随着RMB的升值,ARM 16位机CM-0的推出,那些圈货哄抬MCU价钱的三级代理很快就会尝到苦果。

网友:
ARM赶快搞出点大动作来吧,乱世出英雄!

网友K:
贵,就一个字!

用不起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太不了解半导体行业了。
Intel哪来那么多钱呀?
有的公司就是在抢劫。
像现在成本每增加,价格却上去了。
我见过1块成本买2块的,这还是原厂到代理的价格,代理也至少要5~10%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