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模放大器温飘严重超出器件的参数.

楼主(2010-10-05):
如下图,TP1和TP2输入差模信号.4个1M的电阻为0.1%的高精度电阻,其他电阻为1%的,可变电阻器为9236的高精度可调.R13,R19,R20,R21,R22,R24,R39都是金属膜电阻.
运放为TLC274,不是LM324,器件手册的温飘为2.4uv.可是我发现,整个线路的温飘,大约每5度出现正的100uv的误差.为什么温飘这么大呢?我把R20换成100k的,依然没有多大变化.

网友A:
输入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电阻?
温漂有可能是接到+5V的100k电阻和接到-5V的47k电阻的温度系数引起的,还有可能是+5V或-5V电源本身的温度系数引起的。

楼主:
用1M是担心R24对它们的影响,这点我心里没底.
因为主要是提供负压来调零,所以只测试了负压的温飘,有20mv的变化.其他两个电阻,已经是金属膜了还不行吗?

网友B:
要求这么高,就不能直接用+-5V做调零。
调零你是用+-5V分压得到的,不仅仅是和-5V相关。

楼主:
要求这么高,就不能直接用+-5V做调零。
调零你是用+-5V分压得到的,不仅仅是和-5V相关。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负压的电压基准可不好找

网友B: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负压的电压基准可不好找
引用 楼主:

用431类的并联稳压基准,不分正负,你把它当成是稳压管用,即可得到负压。

431的“正端”和adj接地,“负端”通过电阻接-5V,“负端”对地的电压即是-2.5V。

网友C:
第一级两端输入阻抗不平衡,根本就发挥不了差分电路的特长啊。要求这么高就得考虑CMRR啊。
严重反对这样调零。
要求高第二级,还得做补偿电路,防止运放震荡。

楼主:
第一级两端输入阻抗不平衡,根本就发挥不了差分电路的特长啊。要求这么高就得考虑CMRR啊。
严重反对这样调零。
要求高第二级,还得做补偿电路,防止运放震荡。 ...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47R的电阻破坏了阻抗平衡导致CMRR降低?把调零电路放在最后一级?我没想通,CMRR和温飘啥关系?

网友B:
To:7楼     R1和U1位置互换一下,你那个输出电压是-Vcc+Vref,电压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