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楼主(2010-10-06):
建议:
1、在点击某个帖子的时候,最好是设置在新窗口打开,这样就不会老是要返回了,节省了浏览帖子的时间;
2、建议在每个版区都设置一下最新100贴什么的快捷工具,这样可以很快的浏览到最新的回帖信息;
3、看到不少版区都有交错或不同类的内容出现,建议让该版区的斑竹们将那些非本版区性质的帖子移到对应的版区;

楼主:
4、能否直接看到自己参与的主题帖是否有更新?比如说最新回复什么的,每次再去找之前俺自己回复过的帖子很辛苦。

网友A:
1、在点击某个帖子的时候,最好是设置在新窗口打开,这样就不会老是要返回了,节省了浏览帖子的时间;

为了避免给用户的浏览速度造成影响,系统默认会在原来的页面上打开新连接;根据个人习惯,可以选择点击右键在新窗口中打开链接

2、建议在每个版区都设置一下最新100贴什么的快捷工具,这样可以很快的浏览到最新的回帖信息;

已经在每个版面添加“本版最新”浏览,包含主题和回复信息,实时更新

3、看到不少版区都有交错或不同类的内容出现,建议让该版区的斑竹们将那些非本版区性质的帖子移到对应的版区;

在此倡议各版主浏览新帖时,将很明确的不属于本版面帖子转移至相应版面

4、能否直接看到自己参与的主题帖是否有更新?比如说最新回复什么的,每次再去找之前俺自己回复过的帖子很辛苦。

可以使用论坛的订阅功能,

楼主:
谢谢水妹妹的耐心解答,俺自己再多熟悉熟悉。

楼主:
对“本版最新”的一点建议:
本版最新里面显示的功能有了,可是一个帖子里不同的更新内容都是排序式排列的,能否做成集中在一个提示里面,这样在只需要点击打开一个就可以看完所有回复内容,而且不太占用版面,向后翻页很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