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0-10-06):
输入是热偶测量值,我不明白下面的二极管具体的功能,我知道是温度补偿,当不知道补偿哪?怎么补偿,哪位帮忙分析一下,最好能列式子出来,小弟新手,如是低级问题勿见笑

网友A:
LM324输出电流随温度上升而降低,1N914正向电压随温度上升而降低,则LM324 PIN2电压降低,使LM324增益随温度上升而保持稳定.

网友B:
楼主用什么型号热电偶?能够使用LM324这样“粗糙”的运放?
另外,什么热电偶冷端补偿简单地用个二极管就正好合适?
有点怀疑。

另外,1N914对运放输出的影响,是1N914温度升高,运放输出也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老外的电路图,本行业的绝密资料,他们的设备在我们这个行业已经用了将近三十年了,国内的客户还把他们奉为宝贝

楼主:
各位能说详细点吗?我知道运放的放大系数跟T有倒数关系,外面的二极管跟它会抵消 这个笼统的概念,但不知道具体情况,各位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吗,是怎么温度抵消的?还有你们做冷端补偿是怎么做的,大家能聊聊吗?

网友C:
别搞的这么玄乎,这个电路我们一直在用!下面的二极管确实是温度补偿点,热电偶的冷端补偿就是靠下面的二极管来的!二极管上面的5V是给二极管一个偏置电压,好让二极管在受到温度变化的时候能输出一个对应的电势。之所以能这样用是这个电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每台机器出厂前都需要校准。所以能这样使用,如果考虑到现在大多数使用的单片机测温电路则这种方式不大合适,因为如果用单片机的话直接常用热敏电阻就能解决问题。并且免去了校准的环节

大体的工作流程是,假设外部环境温度在0度的时候,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为1V,那么叠加到运放后端的电压按照1:1的方式计算也就是减掉1V但尾部环境温度升高到10度的时候,这时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则因为自身的原因其两端的嗲呀跟着降低,假定为0.3V,那么反馈到运放后端的电压也相应的降低到0.3V,这样使其达到对热电偶冷补偿。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测量热电偶温度的时候,如果把热电偶输入端拿掉直接短接输入的话,测量的温度将是冷端温度及环境温度,所以,冷端补偿换句话讲其实就是在测量到热电偶的电压后在加上一个外部环境的温度。如果你这样理解可能就能明白了。另外用324或358确实很多厂商在这样用,问我为什么,因为很多热电偶传感器的误差已经超出了运放本身的参数。

网友C:
另外,楼主的这个电路应该还有部分硬件的折补电路在后面,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电路应该是常规的三位半仪表里面的电路

网友D:
弄不懂.C6为什么取100uF这么大的电容.他应该是滤除干扰.取10uF以内就可以,
望各大侠解说一下!

网友E:
楼主能说一下用这个电路的测温精度吗?

LM324的Vio有9mV,难道需要用户经常校准这个0点吗?热电偶差1mV,十来度就没有了。
除非用IC里面的另外一个运放单元做抵消。但一致性能保证很好吗?

C6取100uF,可能是为了大时间常数吧。100uF*1k才100mS,温控来说够了。
电阻只取1k,比较小,可能是为了消除Iio电流的影响吧。

网友F:
假设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是-2mv/度。
0-50度就是变化100mv。
通过R7/R9分压(不考虑反馈电阻),大约是0.5mv。
K热电偶0-50度变化2mv,不知道LZ用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