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三大误区

楼主(2010-10-06):
1.贴片式电容性能一定更好?
尽管贴片式封装有诸多优点,但电容本身的指标基本不会因此而改变。相比有引线式电容器,贴片式电容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引线电阻、分布电感、分布电容等会对电路造成干扰的元素。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其效果并非那么明显,至少为了追求贴片式元件而牺牲规格是绝对不划算的。总的来说,规格相同的电容器,采用贴片式封装只会在某些要求较高的部分优于引线式。不过由于贴片式元件无需穿透PCB,所以在板卡设计布局等方面会占较明显的优势。

.电容器的颜色决定品质级别?
目前网友们之间流传着一些以颜色分级电容的说法,例如紫色>绿色>蓝色>红色之类,这在如今其实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由于早年厂商和产品种类都较少时,所以人们根据经验用此规则进行判断和筛选。但时至今日,电容器品牌和种类层出不穷,即使某厂商确实采用不同颜色为自己的电容器产品进行分级,这个规则也绝不可以延伸至整个电容器产业。内在才能在根本上决定电容器品质,而电容器外壳的颜色通常仅仅是厂商的一种选择而已。有些还成为了厂商的标志性色彩,一般并不拥有分级含义。例如SANYO偏好紫色,Nippon Chemi-Con多用蓝色,而著名薄膜电容器厂商WIMA的产品基本都采用红色。

.电容器的外壳和形状决定电容器类型?
电容器的外壳和形状并不会决定电容器的类型。这就如同一个人不会因为穿正装或便装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坐卧或站立而改变。尽管有些类型的电容器的外壳拥有一些规律,但决定电容器类型的是外壳以内的物质,我们也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网友A:
上海世博园里的公交车上面写着使用超级电容做能源,那真是电容吗?

网友B:
大学三年读完,自己电容电感都不会用,更别说半导体器件了,哎,,

楼主:
;P读么子书哦!不好早点出来打工懂的还多
给俺加个精哟嘿

网友C:
请教楼主,电蚊拍用几个月后就不好用了,换新电池也没有效果,好像是高压电容有问题,请问有什么招?

楼主:
高压电容太笼统了,说详细点!

网友D:
上海世博园里的公交车上面写着使用超级电容做能源,那真是电容吗?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一般指的是容量比较大的电容,1000-5000法拉。
用超级电容存储电作动力,比蓄电池充电快,充电次数多等优点,但是价格昂贵,没办法跑太远

网友E:
挺好。。。。。。学到了

网友C:
高压电容太笼统了,说详细点!
引用 楼主:

电蚊拍的两个电极上并联了一个电容,估计电压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