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的电压变化

楼主(2010-10-06):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电池的材料以及放电电流和放电时间间隔,给出具体信息才有意义。

楼主:
顺便问下非晶硅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与光照面积和光照强度的关系?
一般那种计算器的非晶硅太阳能能输出多大的电压和电流及功率?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A:
开路电压不考虑内阻,主要跟电池材料相关,可以认为是常数,短路电流在一定范围内和光照强度呈非线性正比,光照面积的说法不确切,通常不考虑光仅仅照在部份电池上的情况,而整体受光面积相当于电池的并联,当然是呈正比的。计算器用太阳能电池的功率通常在uW量级,属低照度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通常为2V,短路电流数uA到数十uA,跟面积相关。

网友B:
非常好奇,春阳怎么什么都懂的,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