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7102射频芯片内嵌温度传感器的原理

楼主(2010-10-06):
此芯片可不可以,不经过MCU,直接将温度发射出去啊?

网友A:
不可以,必需进行控制操作才行,其内部的传感器为半导体温度传感器,器件手册里有详细说明。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种内嵌的温度传感器,所测量的温度是周围环境的温度吗

网友A:
是芯片温度,芯片工作时会发热,周边线路也会,采用低功耗设计时会比较接近周边环境温度,但要准确获得环境温度必需基于独立的外置温度传感器,且要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采用内嵌温度传感器 并采用软件补偿 能将误差缩进在 一定范围吗

网友A:
不能,因为你无法获得准确的热阻参数,分别对每个成品电路进行热阻测量才能补偿,但这是很难具体实施更得不偿失的。

楼主:
我现在想做一个项目是关于测量温度,用纽扣电池供电3V,我上网查了可以用的温度传感器只有一个DS75LX可以用(1.7V-3.7V)但是他的误差有正负2度。
回复 网友A:
春阳老师,有合适的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A:
18B20等,去MAXIM的网站看看。

楼主:
18b20不合适啊。工作电压为3V以上的。
回复 网友A:
纽扣电池,3V-2.2V的。

网友A:
低压直接驱动的话,可用DS75LV(2度)、DS620(0.5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

网友B:
MCP9700A, MICROCHIP生产,可支持2.3V以上工作,价格便宜,典型精度1度,最大误差2度,含17点税只有1块多吧。

楼主:
2.3V还是有点大吧,纽扣电池2.2V到3V
12# yewuyi

网友B:
2.3V还是有点大吧,纽扣电池2.2V到3V
12# yewuyi
引用 楼主:

就差一点也无所谓了吧。

另外,如果用电荷泵把电压升上来的吧,方案选择就会比较广,否则能选到的器件在将来的采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