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中多个.c文件编译,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0-10-06):
在keilc中用状态机的方式写了4个独立按键的程序,编译连接0错误0警告,但是就是结果出不来。
最后觉得程序应该没问题,把这些源码都拷贝到一个.c的文件中,编译连接刷到单片机中,结果却对了,这是为什么?
谁知道的话,帮我一下,多谢了。

楼主:
为什么都只是进来而不说一句话呀。。。。。。
帮帮我呗。。。 。。。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太轮廓化了,没人能一下子帮你找到问题

楼主:
就是说一个工程中,一般有多个.c和.h文件么。而我的这个问题是,我把这些代码,都写到一个.c文件中去编译连接再刷进单片机里,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分开写到多个.c文件中时,编译连接0错误0警告,但是就是结果不对了。
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B:
文件包含部分没处理好

网友A:
但是就是结果不对了

这个对错误的描述,你不觉得太笼统吗?

楼主:
这个对错误的描述,你不觉得太笼统吗?
引用 网友A:

嗯。
因为我做的按键的程序,我说的那个结果不对,就是按下按键没有反应了。
谢谢!呵呵~

网友C:
估计全局变量太多了,然后搂主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extern"哪些是"static"。

PS:猜测而已。

网友D:
你合成一个程序后做对了,然后再分成2个C,你来做个逆向思考。做对后。4个C的就不成问题了。
回过头来再想问题出在哪,你个就明白了。

楼主:
估计全局变量太多了,然后搂主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extern"哪些是"static"。

PS:猜测而已。
引用 网友C:

我能分清楚,不过确实是挺多的。
真是郁闷.

网友E:
我感觉你可以把它分细化下来调试

楼主:
你合成一个程序后做对了,然后再分成2个C,你来做个逆向思考。做对后。4个C的就不成问题了。
回过头来再想问题出在哪,你个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D:

我把那些都弄到一个.c中什么都没变,都没改就是对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分开就不对了,并且分开的时候编译连接都没问题。
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谢谢大家。

网友F:
用软件仿真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G:
没有定义成全局变量吧!

网友H:
把.h文件贴出来看看。

楼主:
好了,现在搞定了。
谢谢大家。
结贴!呵呵~

网友I:
应该是头文件的包含关系没处理好,写在一个c文件中不涉及到包含关系问题。写成多个c文件,需要在引用其它文件中的函数时,extern声明或用h文件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