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

楼主(2010-10-06):
51单片机P0口驱动能力如何理解,加了上啦和不加上啦,输出电流时怎么变化的。

网友A:
51单片机P0口,作为总线用内部已经有上拉,作为通用I/O口则没有上拉。所以作为通用I/O时必须外部加上拉电阻。
至于输出电流,P0口作为通用I/O口时若没有上拉电阻,根本不可能输出高电平,即高电平输出电流为零。

网友B:
51的P0口好像是OC输出吧,好久没用计不清楚了。

网友C:
如果用作地址/数据线不需要上拉电阻,作通用口需要上拉。至于电流你如果接x欧姆电阻,那就最大只能输出vcc/x的电流。如:vcc=5v,r=1K,则最大输出电流为5/1=5ma电流。

楼主:
知道了。谢了

网友D:
当用作地址/数据线时是推挽输出,当用作I/O口时是OD门,使用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E:
P0口内部没上拉, 做IO口用时要外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