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工作状态时修改数据

楼主(2010-10-06):
单片机电路在修改设置参数时。一般是在停止状态下,设置参数。我现在开发一款电路,想在自动运行时能够随时修改设定参数。不知能否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加FLASH或者是E2ROM,貌似是这样的吧??

楼主:
如存储的数量是16段的设定电压,电流,时间,的数据,用E2ROM如AT24C04。够用吗,要不要用2个CPU主从工作。

网友B:
呵呵,够不够用,你自己不会算吗?

如果不会算的话,还是别忙画电路写代码,先弄明白怎么算再动手。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C:
现在很多支持IAP的MCU都有数据存储区,可以不必外扩。

网友D:
用过的两款CPU: msp430和cotex M8都支持 用户指令读写flash。

价钱都非常便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