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utocad画的结构图导入protel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各位前辈:我想把autocad画的结构图导入protel pcb中,总是少一些线,很是郁闷。
              我导入的过程如下:
              把AutoCAD的图保存为AutoCAD R12,然后把PCB设置为公制,然后import导入。少很多线,保存为AutoCAD 2000,也不好使。感觉没有错误,请大家多指点,怎样才能保证结构图的完整。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把结构图在CAD里先合并,再导入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是用PADS2007画PCB的,这样做一直没问题,PROTEL99就不清楚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把autocad的层设置和protel一样就可以了,应该少层了

网友C:
把CAD图贴上,帮看

楼主(2010-11-08):
谢谢各位,我用CAXA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