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用做开关时,电流放大倍数怎么取值

楼主(2010-10-06):
各位大侠,我经常用9014,,9015,3904等三极管做开关, 查了很多的资料,已经知道三极管做开关的原理和计算方法,但是,对于电流放大倍数,datasheet中只给出了一个范围,所以,请问大侠,一般电流放大倍数都怎么取值的?

网友A:
只能根据datasheet中给出的范围来设计,或者你自己实测。
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只需要保证驱动能够使三极管进入饱和截止状态。驱动三极管进入饱和,取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的最小值,进入截止则取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最大值。这样即可保证三极管可靠饱和截止。

网友B:
开关状态放大倍数自然是越大越好。

网友C:
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下,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已经不成比例了,这是非要考虑电流的放大倍数的话,这个值应该是小于最小放大倍数的。
确定三极管是否处于饱和:用基极电流乘以最小放大倍数再乘以集电极电阻得到集电极电阻Rc两端的电压,当这个电压不小于电源电压时,恭喜你!该三极管饱和了。

楼主:
听前辈说跟负载大小有关,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A:
5楼:
三极管进入饱和,意思是集电极电流不再随基极电流增加而增加。
为什么集电极电流不再随基极电流增加而增加?因为受到电源电压和负载的限制。
所以说饱和与负载大小有关,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再看看模电书里面关于截止、饱和和放大的状态吧

网友E:
书中有描述:
当IB>>IC/B时,三极管饱和
>>   远大于,
B     放大倍数.

这可以看到很多内容:
1. IC  当三极管饱和时:IC由电压和负载决定,,一般电压是固定的,所以负载是一个变量,
2. B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选型时要考虑.是选型时的变量,如果定了元件,B就是定量.
3. IB这个不用说了,也是变量.

所以,你必需考虑怎样来确定这三个变量的关系式.

在表达式中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楼主:
在看了凌木的晶体管教材后,终于明白怎么设计了。以前在学校学的全是理论

网友F(2010-12-07):
9# chenxiaocong 什么是凌木的晶体管教材?

网友G:
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H:
理论状态下是越大越好。

网友I(2012-08-22):
开关和放大放在一起是不是矛盾了??

网友J(2014-04-24):
一般30倍最好

网友K(2018-08-18):
引用 网友A:
只能根据datasheet中给出的范围来设计,或者你自己实测。
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只需要保证驱动能够使三极管 ...

您好,版主, 目前在学习电子三极管的开关,看了两本书上写的:如果Hfe取一个固定值,一定不是好的电路;看了您写的有点疑惑:当三极管饱和时,取Hfe的最大值,在截止时,取Hfe的最小值,但饱和截止在一个电路上,那么这样如何取值;例如用9014和8550来设计 。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您好,版主, 目前在学习电子三极管的开关,看了两本书上写的:如果Hfe取一个固定值,一定不是好的电路 ...

“看了您写的有点疑惑:当三极管饱和时,取Hfe的最大值,在截止时,取Hfe的最小值”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看了您写的有点疑惑:当三极管饱和时,取Hfe的最大值,在截止时,取Hfe的最小值”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

这个?不是

只能根据datasheet中给出的范围来设计,或者你自己实测。
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只需要保证驱动能够使三极管进入饱和截止状态。驱动三极管进入饱和,取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的最小值,进入截止则取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最大值。这样即可保证三极管可靠饱和截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个?不是

只能根据datasheet中给出的范围来设计,或者你自己实测。

这是我在2楼说过的。
但你在17楼所述,我没有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