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51还是MPS430?

楼主(2010-10-06):
各位大侠,请教了。
     我原来学习过一段MSC51,但是好几年没有就忘差不多了,最近用到想学一下,但是看到MPS430的介绍,说是指令少很多,而且接口类型丰富,而且省电,所以考虑是不是直接学习430了,但是不知道这两种的区别,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产品合适哪种就用哪种学哪种

网友B:
都差不多。只要把一种学习精通了,用其他类型的,差别都不大。

不过51的基础更广泛,还是51下手好点。毕竟以前也学过,捡起来也快点。现在都用C编程,指令多少已经影响不大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51学通令人,其他的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D:
msp430寄存器很多   比51难多了   我最近学了点  学的迷迷糊糊的

网友E:
说明你51也没学通

网友D:
说明你51也没学通
引用 网友E:

可能脑子笨吧      我在图书馆看了一星期430教材  回来又看了点技术手册    在网上找了一份教程    现在一般的程序借助技术手册都能看懂   就是写不出来     寄存器指令过夜就忘   呵呵   本来我也没打算记住

网友F:
那些没人能记住,只要知道这个芯片有啥硬件资源就够了。用的时候再查

网友G:
MSP430主要是为低功耗设计的,不过现在编程主要是用C,汇编指令的多少无所谓,除非你用汇编编程!!!
另外430为了达到低功耗的目的会用很多中断,标志位中断啥的也就增多了!!

网友H:
我觉得还是先学51比较好,虽然51指令复杂,可是CPU简单,430指令简单,寄存器太多了。

网友I:
學430吧 現在都用c編程了 功能多 功耗低

网友J:
学430吧,16 bit的哦,51只有8bit啊。

网友K:
如果是做产品用得着430的那么多些功能,我个人感觉可以学了,,如果是想再更深入门单片机,可以先51,搞得更懂一点了,把C也学会了,再学430,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L:
同意楼上的。

网友M:
连51都没通,还是先缓缓吧。

网友N:
如果应用中需要 用在 手持式设备  电池供电设备  低功耗的 东西 430不错  如果是其他的方面  用51吧
或者直接上 ARM M3  stm32 或者NXP的 LPC17XX  呵呵

网友O:
51会了,c会了,就一切都会了。

网友P:
看你的具体应用,触类旁通。

网友Q:
单片机只是工具,真要用到了,花个三五天也可以弄明白的。但对产品的编程就不一样了……

网友R:
建议学51吧,430的比较难入门

网友S:
我觉得学51比较好,网上教程多,范例也多。

网友D:
还是学51吧  貌似没有mps这种单片机:lol

网友T:
看什么芯片适合你的产品,430低功耗,16位,硬件资源和抗干扰上要比一般的51强一点,但速度不咋的

网友U:
我学430都是看着官方的例子,再加本书,再加中英文档的手册,头文件。
懂了一点后,书本看的就比较少,对着手册,看着头文件的一些寄存器和宏定义写。

网友U:
我是学了51的,相比起来,51确实适合初学的,至少不会被寄存器弄晕

网友E:
学习最新的cortex-m0  https://bbs.21ic.com/icview-198868-1-1.html
引用 网友V:

我的cortex计划即将来临

网友W:
学Cortex-M0吧,后续MCU的发展趋势: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