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的疑问与设想

楼主(2010-10-06):
最近买了罗技的M215无线鼠标,拆了鼠标发现上面用的是NRF24LE1E单片射频收发芯片,那个NANO接受器很小怕拆了 装不回去,想问下大家有人知道它的那个接收器用的是什么芯片?有可能是NRF24LU系列的,大家想想能不能用它的现成接受器做点别的开发呢,比如做个无线数据传输用它做接收器。还有它接收到的数据是通过USB传输给电脑的, 上位机可以通过什么软件得到怎样收到的数据?。。。。。大家有了解的可以提供的想法哈 谢谢。

网友A:
是同样的芯片,但不适合再做其它,除非你有协议文本,但显然这不可能,罗技也不会公开,去买现成的无线模块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它现成的硬件,如果是同样的芯片就是集成51的,可以重新给它编程定协议,买现成的价格高的很离谱。如果买现成的它与电脑的USB数据传输我不是很懂,我想做这方面的开发应该学习哪些知识入门呢,谢谢!

网友A:
拿罗技的硬件价格不是更离谱了么?2.4G模块也就十来块钱,配上MCU和USB桥片,整体成本绝对是罗技无线鼠标的几分之一,而且既然你不懂,拿着不可能得到详细资料的专用商品平台就更不合适了。

网友B:
有可能是那些带USB模块的单片机,比如说;HT82M99E,EM78M680

网友A:
楼主所及非楼上所言。

网友C:
前两天买了个雷柏最便宜的无线鼠标,60,那人说还有假雷柏,一样用,5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