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转换问题

楼主(2010-10-06):
请教一个直接一点的光电转换问题:

如何检测产生的可见光(320~700nm)呢?

不知道光电转换具体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案呢?硅光电池可以么?还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硅光电池在可见光波长范围内灵敏度相当不平直,对波长较短的光不敏感。

楼主:
硅光电池在可见光波长范围内灵敏度相当不平直,对波长较短的光不敏感。
引用 网友A:
嗯 以前没有接触过光电的分析,maychang老师可否有推荐的方案或者器件

网友B:
用光电三极管,后级处理要看光强等因素,具体电路思想和结构去参照红外遥控接收机,只是不存在解调而已,其它都是相通的。

楼主:
用光电三极管,后级处理要看光强等因素,具体电路思想和结构去参照红外遥控接收机,只是不存在解调而已,其它都是相通的。
引用 网友B:
嗯谢chunyang老师 但是因为还要考虑到不受980nm红外激发光源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最好是不是应该用一款抗红外的可见光传感器比较好也比较简单呀?

查到一款这种产品,见附件

网友B:
不考虑前提的话,加滤色片即可,不过看了楼主的另帖才知道楼主的目的和前提,不提及前提的话,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楼主要进行的是钞票鉴伪,常规方法没有意义,楼主的应用可以基于CCD图像传感器,但不需要精密成像,只需要对特定区域进行光信号采集,将采集到的信号进行频谱特征分析即可实现,这是最简单、可靠的技术方向。
看来楼主公司跟银行有密切的业务往来,但可惜……

楼主:
不考虑前提的话,加滤色片即可,不过看了楼主的另帖才知道楼主的目的和前提,不提及前提的话,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楼主要进行的是钞票鉴伪,常规方法没有意义,楼主的应用可以基于CCD图像传感器,但不需 ...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chunyang老师,我按这个方向查询下资料,但不知为何我前面的用传感器的方案不可行呢?

网友B:
误差、离散性、抗干扰等都满足不了。

网友C:
楼主不如说服你老板把这活外包给春阳大侠,你顺便可跟大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