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AVDD VREF 问题及ADC精度等问题

楼主(2010-10-06):
100脚以下封装的都不带专门的VREF脚。
不过新塘芯AVDD和VDD分开,还能接受。

不过精度就成问题了。

问:

1。AVDD最大电流时多少?
2。能否直接接一个外部参考电压如TL431给AVDD?
3。AVDD和VDD是否可以不同电压?
4。AVDD的范围可以是3-5.5V?
5。有否过采样提高AD结果精度的APPNOTES?

THANX

网友A:
1. IAVDD  1.5mA
2. 可以用TL431作为参考给AVDD
3. AVDD可以与VDD不同,但不得高于VDD
4. AVDD的范围为 3.0V-VDD
5. 可以分段校准,查表插值提高精度

楼主:
3Q

希望能出内带基准或单独带VREF脚(LOW PIN COUNT版本)

相比之下, MSP430F2003的VREF很合理

网友A:
对于32位MCU,不可能越过专利的限制,封装出少于或等于32pin(LPC)的MCU.
对于通用MCU来说,厂家考虑的是怎样合理均衡分配外设功能模块。
关于VREF的问题,最理想的引脚的配置当然是VDD/VSS,AVDD/AVSS,REF+/REF-全有,对于33/48/64pin封装来说是不太现实的。

楼主:
对于32位MCU,不可能越过专利的限制,封装出少于或等于32pin(LPC)的MCU.

--有这样的专利?第一次听说

网友A:
希望今天是4月1日。

楼主:
MSP430F2003是复用

网友A:
请芯唐的设计工程师来回答一下:是不是只需增加一个控制寄存器,一个多路即可实现VREF和GPIO复用的问题。多谢!

以下逻辑是否可以实现:
always @(posedge clock ,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vref_en <= 1'b0;
    else  if (data_bus_addr == 8'hxx)
        vref_en <= data_bus_dat[n];
end
assign gpio = vref_en ? 1'bz : gpio_func;
assign vref_net = vref_en ? gpio : 1'b0;

网友B:
这样的专利我也第一次听说

网友A:
US6483183专利原文主题:
Integrated circuit (IC) package with a microcontroller having an n-bit bus and up to n-pins coupled to the microcontroller

来源出自:
http://www.wikipatents.com/US-Pa ... ler-having-an-n-bit

网友C:
英文的,看着就晕

楼主:
那些6脚的 8位单片机不就违反此专利么,或是专门对ARM的?

网友A:
凡是满足专利限制的,除非是小公司或不去美国打市场的,都会被微芯告上法庭。当然微芯是可以的,专利就是自己的吗!
当然,sim卡除外。

网友A:
8位机当然被专利限制的啦。

网友D:
MCHP的这些专利也是有渊源的
当初单片机的概念还不明确,更多的是单板机的概念,CPU是独立的,很多外设要跟Memory一样挂在总线上。
而MCHP觉得CPU+Memory+外设的单片机更有前途,所以申请了N bit的处理器,只引出小于N个的Pin即可。
MCHP正是靠着MCU的概念,超过了老大哥Moto而居IC出货量的NO1(IC数量)

网友D:
有远瞻性的目光,是多么的重要啊

网友E:
对于32位MCU,不可能越过专利的限制,封装出少于或等于32pin(LPC)的MCU.

--有这样的专利?第一次听说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
16Bit MCU也是如此,封装不得少于或等于32PIN(LPC);

网友F:
高手真多啊,学习了

网友G:
汗~~~:L

这样的“专利”也太无耻了吧???
那有没有谁搞个不得多于多少个脚、或者等于多少个脚的(比如40、44、48、64等)?

inter真TMD太傻了!!!!!!!!!!!!!!!!!:lol

网友D:
那个时代的Intel正追求的是CPU功能的强大之路,谁想到MicroChip把单片机的概念市场化的这么快。
90年代,单片机逐步完成对单板机的市场替代。
正如现在ARM也要搞Cortex系列,逐步取代ARM7/ARM9甚至ARMARM11

要不咱也申请个小于3个脚的三极管的专利,哈哈哈。
不过不知道好申请成功不,比如光敏三极管已经可以2只脚了。

网友H:
这样的“专利”,  汗~~~  :L

网友I:
我也遇到adc精度问题,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