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03电流声

楼主(2010-10-06):
请问:我使用TDA2003驱动2W喇叭,在不播放声音文件时,能够听到“吱吱”的电流声。用示波器测量TDA2003的pin1,有1.2V左右的电压,但是输入端电压几乎为0。不知如何可以去除讨厌的电流声?

网友A:
不知道“电流声”是什么东西。

“用示波器测量TDA2003的pin1,有1.2V左右的电压,但是输入端电压几乎为0”
如果两个电压的比值超过设计增益,那么可能发生了自激振荡。

楼主:
我说的输入端是vi端,在vi端和TDA2003的PIN1端间有一个1uf的电容。从TDA2003的内部功能图可以看出,应该是两个串联二极管的压降

楼主:
当我把TDA2003的PIN1与地短接后,就没有讨厌的电流声了

网友B:
增益太高?采用的开关电源?布线不合理?

网友C:
通常是布板不合理或滤波、去耦不良所致。

网友D:
一般电源受干拢

网友:
滤波、去耦不良吧

楼主:
我用的是L7809,不知这种芯片一般用什么电源IC?

楼主:
TDA2003的布线按照datasheet上提供的方式布线的

网友E:
主要还是电源退藕.将2003的地跳到电源的前级.再不行就在信号输入对地并102,332,472,822等电容试试.

楼主:
我把TDA2003的PIN1对地短接就没有讨厌的滋滋声了

楼主:
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有电流声

网友C:
PCB布线和电原理图的连线可不是一码事,除此之外,电源品质和信号源的接入方式也都是影响因素。

网友F:
正常也躲不了“电流声”

楼主:
可是PC上接头戴式耳机就听不到

网友G: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功放IC是TDA7266SA,此电路用12V蓄电池供电时,音量开到最小时 ,喇叭里没有声音。现在用电脑里面的12V电源时,音量加到最小时,喇叭里有吱吱声。这是怎么回事呢?:dizzy::dizzy:

网友C:
怎么回事?都是电源和信号等电路的处理问题,去看看创新的声卡、日本品牌的音响,好好分析一下,这些都属于EMC设计的范畴,原则很简单,但实际设计起来对技术水平的要求很高。

楼主:
我的情况是:在播放时听不到吱吱声,静音时,把耳朵靠近喇叭,就能听到吱吱声

网友H:
功放不能用PC机内的电源直接供电,否则很难避免电源造成的叽里咕噜声。(除非从声卡的地引出电源地线,但这会带来比的 不良影响。)

原因在于地电流的压降,自己先去根据欧姆定律想想。

网友G:
原因在于地电流的压降,自己先去根据欧姆定律想想。
我是直接用PC开关电源的12V来供电的。难道PC主板的地,音频信号的地,PC开关电源的地,这三者不是同一网络吗?请XWJ明示。谢谢。

网友H:
就是因为“这三者是同一网络”才造成的 问题,因为同一网络并不代表电阻为0!
——要注意:实际上的导线、铜箔都是有电阻的,而不是原理图但得理想导线、或者超导线!

想想:
PC电源到主板上的连线,总有电阻吧?
地线(多根黑线)上面的电流可不小哦,那主板上的地(声卡地)和电源这边的地还会等电位吗?
这时进入功放的信号实际上是什么呢??
当主板的电流(CPU、内存、以及主板上的任何元件电流)变化时,会怎么样呢???

网友B:
我用万用板搭的都没有交流声呀!

网友I(2011-07-07):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谁有好的解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