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0-10-06):
电容C1C2作用以及二极管作用是什么?输入为方波

楼主:
电容C13C14作用是什么?二极管D4D7又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没找到电容C1C2。

你说的是C13、C14吗?

你只有这部分电路,不好分析。

网友B:
楼主搜   逆变器原理

网友C:
好像楼主刚刚发过一个完全相同的帖。
C13C14可以说是制造一个交流的“地”,即将直流电源电压的中点作为交流的“零”。
那两支二极管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我觉得有点问题,如果是制造一个交流的地,那么下面的电压应该是个负电压,而且两个二极管的连接点不应该和“地”连接在一起。

网友E:
看不明白!

网友B:
C13,C14的连接点就是虚地,7.5V.
上管导通下管截至时,因变压器1端是接近15V的电压,而2端是7.5V的电压,则在初级侧产生逐渐上升的电流并给C14充电到近15V(从1端到2端)
上管截至下管导通时,这个虚地(15V)的电(也即C14上的电)通过下管放电,如果驱动PWM合理,C14放电到其电压接近7.5V.        C14在此放电过程中变压器初级侧的电流是从2端到1端的,如此反复在变压器的次级侧就可得到一个交变的电压,即
DC转AC
那两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
在两个管子在由导通变成截至瞬间变压器初级侧产生的反向高压加在电容反向端导致电容爆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发过,呵呵,那个帖子电路图不清,这次发个清的。输入是高频方波信号,峰峰值12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您的分析,那C18是干什么的呢,是电源滤波的吗

网友F:
re :8楼

电路是射随器输出,不存在关断产生高压的情况。
即使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要产生高压反压,也是在三极管的输出端。

网友G:
8楼的反电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输入高电平,NPN导通,电感电流由0突变引起反电动势使得电感2比1要高,而1点电势约为15V,所以电容C13相当于接反,加上二极管D4泄放这个反电动势。保护电容

网友B:
输入高电平,NPN导通,电感电流由0突变引起反电动势使得电感2比1要高
--------------------------------------------------------------------------------
你这个理解不对,输入高电平,NPN导通,电感电流由0突变引起反电动势使得电感1比2要高

我说的高压时是
当上管道通完毕而下管还没导通的那一瞬间,因为原来变压器初级的电流是由1流到2的,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变压器初级就会产生一个1负2正的电压,这个电压加在才C13的负端,如果没有二极管会导致C13爆浆。

网友C:
17楼:
两管均截止(所谓死区)时,变压器初级电流若由1流向2,因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变压器初级会产生一个1负2正的电压(此时变压器初级相当于一个电源),这句话没有错。
但“这个电压加在才C13的负端,如果没有二极管会导致C13爆浆”错了。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需要有一定数量电荷流入或流出电容两端电压才会变化。变压器两端电压变化是加在两支三极管上的。这一点awey在12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G:
仔细看了下,电路图上两个管子是不是放反了。。NPN要放下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放错,做成产品很多了

网友H:
不是很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和功能,求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