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我在keil uvision3上使用st-link正常,但在keil uvision4上使用时就提示"old STlink firmware detected.Please upgrade it."然后不行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在ST的网站上下载并安装ST toolset(pack 23),然后通过ST Toolset->Setup->Upgrade STLink,升级一下st-link应该就可以了。

ST toolset地址为: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 ... files/sttoolset.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