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板卡上电后,主机无法启动

楼主(2010-10-06):
最近做了一块pci板卡,桥接芯片是pci9054。设计时是基于3.3V标准设计的,而目前计算机上的pci插槽都是5V的,所以将我们的板子在5V标准下金手指相应的位置(是gnd)锯出了一个开口,但并没有影响其他信号,相当于通用板使用。 这样之后,插入PCI插槽,工控机无法启动

网友A:
主要问题在于你的驱动,检查一下你的驱动有没有问题。是否地址空间映射不对。你的工控机是什么操作系统?针对9054的在windows和linux下的驱动应该不少,可以先找别人做过的测试一下。

网友B:
很强,多层板居然可以锯个口子而不影响信号。
检查一下你的电源,因为你以前的电源是3.3V,如果直接从主板供电,5V的主板有可能不会供3.3V,你需要个电源转芯片。
如果9054在3.3V的pci正常启动,在5V的主板上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2013-05-06):
固件没烧写,bios检测不通过,就启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件没烧写,bios检测不通过,就启动不了

多久的帖子了,你还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久的帖子了,你还翻

坐等结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坐等结贴~

10年的帖子不会有人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年的帖子不会有人结了

说不定啥时候就上论坛结了,我也是发现我很多论坛都在N年前注册过,只是一直没有上过···最近又开始看论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啥时候就上论坛结了,我也是发现我很多论坛都在N年前注册过,只是一直没有上过···最近又开始看 ...

不会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