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咨询

楼主(2010-10-06):
请教DX:在哪些网站可以方便的找到自己想要的开关管、二极管等功率器件呢?

网友A:
到各大生产厂家的网站上找,可能比较方便。一般都有根据器件参数列出的表格。

网友B:
好像没有专门的汇总网站

网友C:
自己找,不如叫供应商找,专业的供应商,比你在网上找更快,
电感

网友D:
看你要用什么类型的器件了,一般上几个原厂或直接输入型号搜一下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