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IC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手里现在有一芯片,是IIC时序的。程序写好后,用示波器打SDA引脚发现一只为低电平,除了起始信号与停止信号作用时还有点方波出现。单片机我用的是51,SCL,SDA的上拉电阻我已经接了。现在就是不明白为什么SDA一直为低?  需要程序的话说声我就贴出来!谢了!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签名, 干嘛追 程疗匠人 的积分,还别说,真有 程疗匠人 这ID。

另外,楼主的问题无程序无真相,SDA未释放所以一直为低了。

网友B:
是主机拉低的还是从机拉低的?

网友C:
先断开从机测试

楼主:
问题现在找到了。是 if 判断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