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些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
求这些芯片的具体型号。。。。。,谢谢各位。

楼主(2010-10-06):
右边第二块六角芯片上面的字母是“AAA0”,

网友A:
我觉得给SCH看的话,比较好看的出。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要仿制啊?这么看是看不出什么的?至少要弄个原理图。
再说了,这个板子的工艺不差,应该是大厂出品的吧,有些ic可不一定能找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