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10-06):
灯光控制板功能说明:
K为灯光控制板的主开关,它每触动两次为一种状态,一共三种工作状态:即初始关机状态、开启状态1和开启状态2。当进入状态1时,程序将点亮三个白色LED灯和一个闪烁点亮的蓝色LED灯;当进入状态2时,两组灯光的点亮将由一个状态开关D来控制,此开关随着人在行走是脚步的抬动,将做闭合和释放的动作,当D闭合时,蓝色LED灯点亮,当D释放时,三个白色LED灯点亮。为了防止人在正常行走或其它运动中,K产生误动作而点亮LED灯,固将每个状态的开关动作设为每两次一个状态,并且,在完成两次开关动作的时间限定在0.52秒之间,在此时间范围之外的开关动作,都将视为无效,程序返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求解程序,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自己做个沙发先,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原理图重新贴一下

楼主:
再贴一次

楼主:
终于贴上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1:关于防止K的误动作的设计思路是正确的
2:蓝光不需要使用这么复杂的设计
3:设计的关键是控制好3个状态,每个状态对应相应的驱动就行

楼主:
谢谢6楼,有哪位大虾可否贴个源码!以作参考,谢谢!

网友B:
可以用状态机来做,需要这么几个子程序
1.延时子程序
2.判断有效K按键子程序
然后就是根据有效K按键进入3个状态循环。
此程序很简单,楼主只要稍微花点时间就能搞定。

楼主:
有哪位大虾提供个源码参考一下!
多谢!

楼主:
灯光控制板功能说明:
K为灯光控制板的主开关,它每触动两次为一种状态,一共三种工作状态:即初始关机状态、开启状态1和开启状态2。当进入状态1时,程序将点亮三个白色LED灯和一个闪烁点亮的蓝色LED灯;当进入状态2时,两组灯光的点亮将由一个状态开关D来控制,此开关随着人在行走是脚步的抬动,将做闭合和释放的动作,当D闭合时,蓝色LED灯点亮,当D释放时,三个白色LED灯点亮。为了防止人在正常行走或其它运动中,K产生误动作而点亮LED灯,固将每个状态的开关动作设为每两次一个状态,并且,在完成两次开关动作的时间限定在0.5~2秒之间,在此时间范围之外的开关动作,都将视为无效,程序返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求解程序,请各位大虾赐教!
原理图如下:

网友C:
蓝光是否不需要升压电路?dc3.3v可以驱动的哦.
这样的话.程序会简单一些.

楼主:
求大虾给予解答,也可付费!
此程序比较急,所以请各位帮忙!

楼主:
顶上去,为什么没有人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