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化铁路拉出值测量仪使用的东东

楼主(2010-10-06):
用这个来测量接触线高度,配合角度编码器计算接触线水平偏移等数据。

一、基本参数:
工作电压:5V
消耗电流:150mA
工作温度:-1050
激光波长:635nm
测量范围:0.05m40m
测量精度:±2mm
测量速率:2~4/秒(不同被测表面测量速率不同)
尺寸:74×43×21mm(无外壳)
重量:100克(无外壳)

二、通讯指令:
模块采用RS232或者TTL串行接口接收指令及发送测距数据(订货时需声明);
1、串口配置如下:
波特率
数据位
停止位
奇偶校验

2、通讯指令如下:
打开激光指示:
上位机发送:
文件头
指令
5A 42
5A

模块返回数据:无

单次测量:(只返回本次测距数据)
上位机发送:5A 42 44
文件头
指令
5A 42

如果当前测距值为009.823
模块返回数据:
文件头
状态
数据
5A 42
4F 4B
00 00 09 08 02 03

连续测量:(返回每一次测距数据)
上位机发送:5A 42 4C
文件头
指令
5A 42
4C

如果当前测距值为129.823
模块返回数据:
文件头
状态
数据
5A 42
4F 4B
01 02 09 08 02 03

关机:
上位机发送:
文件头
指令
5A 42

模块返回数据:无

如果测量出现错误,模块返回的数据中“状态”由4F 4B变为4E 46 ,表明后面的数据为故障代码。

每一个指令都可以单独使用,传感器会自动根据当前的工作状态来自行控制激光的开启及关闭。不用先行发送“打开激光”指令。

发送一次“打开激光”指令,传感器即输出激光,根据激光光点瞄准目标后,此时再发送一次“打开激光”指令,传感器既可以完成一次测距并输出数据,等同于使用一次“单次测距”指令。

三、故障模式:
如果在测距过程中出现告警或者错误,模块将送出如下数据:
故障代码及其含义:
故障代码
故障含义
02 00 04
数据溢出
02 00 05
测程超限
02 05 02
温度高
02 05 03
温度低
02 05 05
接收信号太弱
02 05 06
接收信号太强
02 00 00
测量超时

错误代码及其含义:
错误代码
错误含义
02 05 08
发生硬件错误

1、
告警代码

如出现超量程、温度超范围等情况,模块发送如下数据(不同情况故障代码不同):
文件头
状态
数据
5A42
4E 46
00 00 00 02 00 05

在模块送出上述代码后,模块将尝试自行启动,如自行启动成功则继续工作,如果启动失败将送出故障代码并继续尝试自行启动。

四、电路接口:

7-电源+5V(红色线)
6-GND     (黑色线)
5-GND
4-TTL-RX
3-TTL-TX
2-RS232-RX
1-RS232-TX

电源地、TTL串口地、RS232串口地在模块内部已连接

网友A(2013-01-29):
实物图不ru电路图

网友B:
没有外壳吗,铁路测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