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经验的工程师:如何滤除开关电源对音频功放的干扰

楼主(2010-10-06):
设计了个音频功放电路,通过开关电源电路供电。

但是开关电源里的MOSFET开关产生的干扰,影响功放的供电电源,从而造成喇叭噪音特别大。

加大输入的滤波电容,又加上小的贴片电感,使得干扰信号减小,但是噪音依然很明显。

请教有经验的工程师:如何消除电源上的干扰信号?去除噪音?

谢谢先

网友A:
在功放上如果对噪声要求较高,还是用线性电源的好。家里的功放都是线性电源的。

开关电源对音频的干扰,很难完全去除的

网友B:
除了滤波,好像没有其它好方法。

网友C:
功放里好的电流都是用环牛变压器,开关电源的干拢大,
电感

楼主:
因为功放电路是系统的一个功能,所以就用系统电路中已有的开关电源。输出是Li电池输出端(开关电源向电池充电)

原有输出3.7V的电压,1A电流足够了,请问二楼,能不能在原有电源输出后再加一个线性电源来滤除?是否能推荐一款芯片?

网友D:
多注意PCB布线, 注意地线环流

网友B:
5楼:
加一级线性稳压,电压一定要降低,你那3.7V电压可能就只有3V甚至不到3V了。

网友E:
楼主的应是小功率功放,用开关电源完全可以,但需正确的设计,同时小心的处理音频电路,加强滤波去耦隔离等,现在基于开关电源的便携式音频设备多了去了,典型的如手机、便携媒体播放器、笔记本电脑等等。

网友F:
要滤除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电感的作用要比电容明显得多!建议你把贴片小电感换为大的线绕电感。
另外要注意PCB走线,特别是输入端的信号线和输入端的地。

网友G:
开关电源输入端加LC滤波,输出端加LC滤波,同时用铝壳或者锡箔纸将电源包住并接地。

网友H:
我看估计是楼主的layout设计的问题造成的噪声。

网友I:
加LC滤波是用贴片的好呢,还是用插件的好呢?使用线圈的好呢,还是用塑封的好呢?是用磁珠好呢,还是用普通电感好呢?要一个一个试吗?还是有什么规则的呢?求解

网友J:
正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才用了开关电源做了音频放大
功放都是线性电源的。

网友K:
建议你把贴片小电感换为大的线绕电感。
这个可以试试,贴片电感的质量,有的很次。

网友L:
噪声频谱有啥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