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经验的工程师:如何滤除开关电源对音频功放的干扰

楼主(2010-10-06):
                                 设计了个音频功放电路,通过开关电源电路供电。

但是开关电源里的MOSFET开关产生的干扰,影响功放的供电电源,从而造成喇叭噪音特别大。

加大输入的滤波电容,又加上小的贴片电感,使得干扰信号减小,但是噪音依然很明显。

请教有经验的工程师:如何消除电源上的干扰信号?去除噪音?

谢谢先

网友A:
你开关电源整体屏蔽看看。

网友B:
使用的什么功放,我这里使用的是NJM4558,在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加电容试试

网友C:
很有可能不是滤波问题,而是你开关电源功率容量小了、电源内阻大了,达不到功放要求。无论你如何屏蔽、滤波都于事无补。

网友D:
首先,开关电源本身要合格,其纹波系数要足够小;其次,功放电路设计要合理,特别是PCB设计,这两方面做到位,对小功率音频功放而言,开关电源供电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E:
如果是D类放大器,开关电源还正好呢,反正都是一笔糊涂账!俺这里好多TEAC的D类板就是和和开关电源做一块PCB上,后面接一大大的电感来积分低通平滑.......

网友F:
你先用线性电源给你功放板供电看看有没有噪音,如果没有那就是你开关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