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升压芯片

楼主(2010-10-06):
公司项目需要一个5~14V输入,14V输出的电源IC。电流3A左右。

有没有成熟的芯片可用呢?测试了几款,在8V一下就不能工作了。

知道的朋友推荐一款呀

网友A:
LM2577S应该可以

网友B:
LZ你都没说输出多少,貌似这个跟你的输出电压也有关系吧,我就知道有很多5-14V可以工作的,但是不知道你输出几V?

网友C:
楼上
楼主不是说了吗“公司项目需要一个5~14V输入,14V输出的电源IC。电流3A左右。”
输出14V,电流3A

网友D:
上电源芯片的网站找,找到申请样片或者demo板,自己看看,有机会合作的话可以直接问他们要所有的相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哪儿网站呀,帮忙推荐一二,非常感谢呀

网友D:
linear,on semiconductor,ti,pi,等等,很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