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Virtex-6能不能够通过PCI EXPRESS电缆互联?

楼主(2010-10-07):
Xinlinx给的PCI-E参考设计是基于金手指的,它的模块能不能支持基于电缆的互联方式(包括upstream system和downstream system),实现用电缆把两块FPGA连接起来?

网友A:
点对点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在PCI-E模块中包含有Downstream Component和Upstream Port,并且Virtex-6中的PCI-E模块符合PCI Express Base Specification, rev. 2.0.
而且在其应用中支持点对点的芯片背板互联.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版主。pci-e基于电缆的连接定义在pci express external cabling specification里,我好像没看到文档声明virtex-6的pci-e模块支持这个标准?

网友A:
pci express external cabling specification是PCI-SIG定义的一个外部布线标准,其中包含了很多外部布线的方式.并且这个标准也是在不断的完善中.

个人认为不声明可能是Virtex-6不完全支持标准中的所有的布线方式或是并没有在PCI-SIG做过正式测试. 还是具体查看下标准中的定义,看看是不是符合条件.

我这里给你一个最新的1.0版本 http://www.pcisig.com/specifications/pciexpress/pcie_cabling1.0/

我之前有一个0.3版本的,你也顺便看看吧.

网友B:
基于电缆互连用RapidIO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C:
用电缆连能多远啊,

网友D:
多大数据量?也可以考虑用Aurora来传,如果1个lane可以用普通的SATA线。也可以用Mini-SAS,可以传4个lane,还有几个GPIO口线。

网友E:
搞一个lane的试试,不要多个lane,不然对齐很麻烦

楼主:
pci express external cabling specification是PCI-SIG定义的一个外部布线标准,其中包含了很多外部布线的方式.并且这个标准也是在不断的完善中.

个人认为不声明可能是Virtex-6不完全支持标准中的所有的布线方式或是 ...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link要会员才能下载,一年3000美刀。。。
xilinx不声明支持cable,俺也不敢用啊,毕竟cable的连接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楼主:
基于电缆互连用RapidIO会不会更好一些。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错。rapidio有专用的连接器/电缆吗?能不能推荐几个?谢谢。

楼主:
用电缆连能多远啊,
引用 网友C:

不用很远,就是相邻的两个板子互联。

楼主:
多大数据量?也可以考虑用Aurora来传,如果1个lane可以用普通的SATA线。也可以用Mini-SAS,可以传4个lane,还有几个GPIO口线。
引用 网友D:

哪里能找到aurora的specification?没用过这东东,不知道阻抗匹配什么的怎么搞。。。

楼主:
搞一个lane的试试,不要多个lane,不然对齐很麻烦
引用 网友E:

对齐问题主要由什么引起?pcb track的长度?

网友A:
楼主需要aurora的话,在Virtex-5分类里,我上传过1个2字节单通道的aurora GTP实例.

Virtex-5和Virtex-6很接近,您可以下载了参考下.

网友B:
你可以看下这个网站,它里面很多板子采用了电缆连接,里面也有些相应的电缆的样子

www.sundance.com

网友F(2010-11-30):
我觉得关键在于你怎么理解点对点
V6 的pcie 可以实现ROOT port 但是不是完整的root complex 需要用户逻辑加以完善
所以你需要把一个配成rootport 一个配成 endpoint 才行
如果只是想实现点对点的数据传输, 并不一定要遵从pcie 的完整协议 , 那么是完全可以的
甚至是 V5 或者两个endpoint 也可以
具体请参考 xapp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