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 地址问题

楼主(2010-10-07):
     HT1621还是搞不明白。到底地址是怎么计算的,比如我想点亮 COM1 的 T1 那地址该怎么写呢,数据是多少?希望有好人,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望有高人,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反正4X32=16字节
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将16字节全部写入1621,其中每次只有一个BIT为1,总共测试32X4次全部搞定
...

网友B:
你这是LCD屏的图纸,你从HT1621的手册看就明白了

HT1621的显示缓冲RAM中送入数据,对应的数据位就映射到LCD屏上了,你把它当成动态扫描的LED想想就明白谁该亮,谁不该亮。

网友C:
多看看资料吧,资料上有说明的。我三年前做过,不过现在不记得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楼主:
看了半天还是不明白啊,愁死了,12864菜单一口气写几百行也没遇见过这么头疼的事情,看来自己真的太笨。我就不明白地址和数据是怎么来确定的。比如这个图,我想显示S1 那么应该是多少地址呢,送什么数据。。哎。。是怎么看计算的。谢谢大家

网友C:
看不明的话上网找个程序看看,我以前的程序现在可能找不到了

网友D:
先去搞清楚RAM中的位和实际脚位的对应、映射关系,你就会明白了。

也就是想要某段亮的话,就把RAM中该位置一即可,和12864是一回事。

楼主:
谢谢大家,程序我都写好了,就是 搞不清  《《《RAM中的位和实际脚位的对应、映射关系、、、大家别光说不练啊,指点一下。

网友E:
SEG0 SEG1 SEG2... SEG5... 这些bit的RAM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D:
这个看不懂吗???

楼主:
向对我提供帮助的老师,致以最高的敬意,谢谢你们。。。
经过1天的奋斗终于搞明白了其显示原理,(走了些弯路,手中的段码资料有误导,现已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F(2012-03-14):
还是12楼的图好

网友G:
我都是拿到板后焊上,用串口一个个点测一下,很快就OK

网友H(2012-04-19):
1621 ram 地址选择,谁能解释一下12楼的图

网友I(2012-07-16):
如果问题没解决可以加我QQ182875613,专业工程师教你用。

网友J(2013-01-09):
还不明白

网友K:
看合泰原版的英文资料,别看中文的,当初就是被中文的误导了,12楼戳中要害!

网友L:
天的奋斗终于搞明白了其显示原理,(走了些弯路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测试,
因为实际可能因为LAYOUT的关系,可能LCD的COM0与HT1621的COM0不对应,还可能SEG与SEG也不对应

网友M(2014-03-16):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不懂吗???

32段按理说5bit就能寻址,为什么命令都是A5...A0 6bit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M:
32段按理说5bit就能寻址,为什么命令都是A5...A0 6bit啊?

中国只有十几亿人,按理说10位数字就能寻址,为什么身份*号都是15、18位数字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32段按理说5bit就能寻址,为什么命令都是A5...A0 6bit啊?

可能是为了升级兼容之类的

网友O(2015-05-26):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LCD屏的图纸,你从HT1621的手册看就明白了

HT1621的显示缓冲RAM中送入数据,对应的数据位就映射到LC ...

经常看这位大哥的回复 都是那么地高深啊

网友P(2015-06-29):
引用 楼主:
向对我提供帮助的老师,致以最高的敬意,谢谢你们。。。
经过1天的奋斗终于搞明白了其显示原理,(走了些弯 ...

ht1621的地址问题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能给我指点一下吗,,不慎感激

网友Q(2015-09-15):
引用 网友P:
ht1621的地址问题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能给我指点一下吗,,不慎感激 ...

我帮你解决吧

网友R(2016-12-05):
引用 网友L:
天的奋斗终于搞明白了其显示原理,(走了些弯路

请问 你 最后送数据的 函数  是不是类似 这个
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 - -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 - - 写入地址数据
Ht1621Wr_Data(Data<<4,4); // - - 写入数据
HT1621_CS=1;
Ht1621_delay_10us(1);
}

那如果要 显示 123 ,这样的数字, 难道是 一个点一个点描 ,描完 再拆 成address 和 data 再调用吗

网友S(2018-08-06):
我之前用过VK1621B 段码LCD液晶驱动,完全替代HT1621B的,质量稳定,而且更省成本了,贴下资料给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