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负载能力的疑问

楼主(2010-10-07):
本人用VIPER22设计一个工作电压120V,输出9V,1A的直流电源。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空载输出10V正常,但是稍微带载(7个200欧电阻并联)输出电压就降到了6V左右,请问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要调节该电源的带载能力,应该调节哪些参数呢?其中变压器的匝数为:初级80匝  次级输出10匝 反馈线圈16匝;
另外采用TL431加光耦的方式对输出电压进行反馈采样。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你的变压器是什么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骨架是EE25的
初级线圈 80匝 0.21mm线径
次级线圈 10匝  0.45mm线径
辅助电源 16匝  0.21mm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