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面的电池充电疑问

楼主(2010-10-07):
大侠们,想问一下
手机锂电池一般都是3.7V的,然后上面也写着充电限制电压4.2V
但是一般的手机充电器都是5V的,直冲
是不是手机里面有放LDO之类,在电池前端呢?
把5V转成了4.2V了呢?
假如是这样的,能推荐个常用的LDO吗?

网友A:
手机里面有充电管理器,作用有点类似于LDO,但比LDO要复杂。

网友B:
一个是4.2一个是5v怎么会是ldo呢?0.8v的压差呢!

网友C:
找找手机充电管理IC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5V 一个是与电脑USB电压通用,一个电压稍高可以确保充满电(排除线损)

网友D:
电池端子的最高电压要求是4.2V

如果你有空的话,测一测.充电器的电压远不止5V这么简单.
手机电池一般(有些黑商家,直接裸电池的)都有一个充电管理电路.
限流用的.也就是说,最大电流只能是多少.这样,就使得该电路有了点LDO的意思了.
但不是平常的LDO稳压.它只限制最大电流.(并且是双向的,不管是充还是放)

网友E:
电池最高电压4.2V是LI电池本身安全要求的,与LI电池封装在一起的还有一块保护板在里面。不能超过这个电压,否则等着爆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