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中,各元件的参数如何计算?

楼主(2010-10-07):
当电源电压为12V时,R5的参数如何计算,才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C19起何作用?参数如何计算?当电源电压为100V 时,R5应为多少?请各位大使赐教。

网友A:
稳压管的值减去三极管的压降!

楼主:
肖大侠,图中的R35参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请赐教。

网友A:
电阻的值取决输出电流的大小,你看三极管的规格书,三极管饱和导通需要多大的电流,你去配那个电阻,理论上电阻值越大输出电流越小。

网友B:
Q1的E极是不是输出啊?电路要标全嘛。

I_R35 = Iz + Ib

其中,Iz的选取,应该在稳压管的线线性好的地方;Ib > IL/beta

楼主:
谢谢四楼的解答。
Q1的E极是5V电压输出脚。
I_R35 = Iz + Ib :I怎么计算?(I=U/R=12V/10K+?)。   IZ是通过稳压管的电流吗?IZ怎么计算? IB如何计算? IB=U/(R+RBE)=12V/(10K+RBE)
Ib > IL/beta    这个等式是什么含义?
请四楼大侠指点。

网友C:
Iz = (12V-5.6V)/ R35  ;查看ZD的datasheet,不能超过最大值,一般取50%左右。
Ib = (5.6V-Vbe) / Rbe    ;一般Iz远大于Ib,故上行计算时不考虑Ib。
你这个电路的射极要接入一个电阻,以建立起静态工作状态。

网友C:
C19起滤波作用,用于消除电源经过R35串入的干扰脉冲,稳定Ib同时起到稳定输出电压的作用。

网友C:
100V时:
R35 = (100v-5.6V) / (Iz + Ib)  ;这时你要考虑R35和Q1的功耗及耐压问题。

楼主:
谢谢century99大侠的耐心指导。
“你这个电路的射极要接入一个电阻,以建立起静态工作状态。”Q1的发射极输出的是5V电源。为功能电路供电。没必要再接一个电阻吧?  计算IB时,RBE是多大?怎样可以算出RBE的阻值?

网友D:
对于C1的取值,没必要取220uF这么大。这么大的电容,反而占了不小的空间。

网友E:
粗略计算:Iz<(vcc-5.6)/R35≤Im,为保证粗略的精度,(vcc-5.6)/R35越大越好,当然太大又浪费。还有就是根据你需要多大极电极电流,一般1/5到1/10极电极电流即可。

楼主:
谢谢12楼大侠。
对于C1的取值,没必要取220uF这么大。这么大的电容,反而占了不小的空间。
请大侠赐教,C1电容的容量根据什么条件来定,最为合适?

网友F:
滤波的话,适当加大C19就足够了,
其实C1的主要作用是储能,也就是根据负载确定。

网友G:
原来稳压管是这么用的,大学三年里,书本上都是直拉用的,,哎,学校的悲哀,中国教育的悲哀。。

网友E:
电容可以认为是旁路用,也可以用于储能,但是应该是旁路的吧,前面输入一般为整流后的脉动电压,交流成分丰富,而稳压用的三极管必须工作在线性就是放大状态,加这个电容使某些高频成分直接达地去了。

网友:
怎么旁路使用,还有就是为什么是储能,而不是增大输出电压值。

网友H(2011-10-06):
各位大侠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I:
进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J:
12V电源用1K就够了,用多大电阻要看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大慨这样算就可以了R5=Uvcc/Izd1.100V电压R5应为100K

网友K:
电阻R35是起到一个限流的作用,计算根据稳压管的启动电流来计算,查到启动电流用电源电压除一下,去一个比结果大的值即可;
电容C19是延迟Q1的启动时间用的,具体根绝你需要的启动时间来计算 公式是T=3到5倍的RC。T是启动时间,R这里代表R35,C代表C19。
这样解释楼主明白不?

网友L:
受教了,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M(2011-11-20):
高手好多,学习一下^_^

网友N:
稳压管在稳压的时候是会有反向的漏电流的Iz,Iz+Ib=(12-5.6)/R35,Iz的值在稳压管的DATASHEET上是有特性曲线的,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模电书上是有一个漏电流 的表格的,虽然不准确,但是估算绰绰有余,Ib的计算要看等效出来的小信号模型里的Rbe,rbe=rbb'+(1+β)×26mV/Ie,可以估算出合适的R35的值,至于那个220UF的电容,不是用来滤波的,电源在输入端都是需要做退耦的,退耦的常见做法是用大电解电容并联小电容,大电容用来平滑低频交变信号,小电容用来滤除高频纹波,大电容同时还能用来储能,在电路负载剧烈变动,比如MOS管突然开启,需要大电流的时候,电容放电,做电源用,所以要是做电源输出的话建议并联一个0.1uF的小电容,这个三极管间的电压Vce是和后级的负载有关的,如果有必要用220uF的电容做退耦的话,晶体管的安全性是得不到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