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48V转12V,满载最大功率为40W。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0-10-07):
(无正文)

网友A:
DC2DC加外部MOS管

楼主:
2楼大师可否提供电路方框图?

网友B:
简单点用个buck,复杂点用个推挽。

网友C:
求推挽电路优势,与buck相比的优势

楼主:
请伟林电源大侠指点迷津。:lol:lol

网友D:
功率不大,还是降压,buck即可。除非有特殊要去,推挽没有优势

楼主:
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个buck电路。百度查了一下,最高耐压的BUCK    IC只有40V。